讨论闪电时白炽灯是亮一下还是暗一下

楼主(2007-09-01):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影响

网友B:
如果线路触雷了,触雷点距避雷器较近,距白炽灯较远,则暗一下,反之则亮一下.甚至会跳闸.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暗一下,原因避雷器对地放电,电压降低

网友E:
1、一般飓风暴雨时,发现室内灯光亮一下或暗一下的闪动,是工作零线有接触不良、瞬间开路故障所致;
2、飓风暴雨时,如果在室内感到静电感应,如头发竖起,说明系统有雷电感应或二次高压冲击波,如果有设备击穿短路,则会出现低压配电保护跳闸;
3、飓风暴雨时,系统遭雷击避雷器击穿保护时,会造成短时停电或高压配电保护跳闸;
4、2、3都会造成室内停电,而不是灯光亮一下或暗一下;

网友F:
过电压呀

网友G:
同意刘的说法

网友:
还没研究过

网友D:
如头发竖起,说明系统有雷电感应或二次高压冲击波
    飓风暴雨时,系统遭雷击避雷器击穿保护时,会造成短时停电或高压配电保护跳闸;
        刘志斌: 要你这样说变电所要避雷器干吗用,老天爷一打雷,闪电全世界都的停电?

网友E:
   “老天爷一打雷,闪电全世界都的停电?”

1、系统遭雷击避雷器击穿保护时,会造成短时停电或高压配电保护跳闸;
2、你认为这句话那里错了,本人非常愿意听取你的见解!

网友E:
   “变电所要避雷器干吗用,老天爷一打雷,闪电全世界都的停电?”

1、 37上电你认为供电系统安装避雷器,在系统遭雷击时,系统出现高压雷电侵入波时,避雷器击穿保护时,系统照常供电不受影响;
2、你认为避雷器击穿保护时,系统照常供电不受影响,所以老天爷一打雷,闪电全世界都不会停电?”;
3、你的意思想说什么???

网友E:
1、避雷针的作用是,在雷电时保护保护范围内的设备免遭雷击;
2、而避雷器是系统遭雷击后,出现高压侵入波时击穿短路接地,保护系统电器免遭高压击穿损坏的;
3、你认为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