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急!!!西门子6RA70高手看一看

楼主(2007-09-01):
我们是搞轧钢生产的.这几天电源总闸老是跳,听开机器的工人说生产中带钢拉断后在他按急停时电机换向器闪了一下就跳闸了.打开电机发现换向器有明显的打毛的痕迹,作了表面处理后检查也没发现其它问题. 我们用的是:6RA70作可逆直流调速控制.
我们又试车,生产了一天也没有异常现象.[b]但是只要按急停就会跳闸并且电机打火{以前按没有打火现象},同时报F030(电机电枢电流达到极限值)没办法我们换了一台电机,可还是同样的情况.说明控制器的问题可能性大.
控制器也没有明显的故障,难道是板子有接触不好的地方?还是,,,,?
还请高手支招

网友A:
使用什么方法急停啊,是断开交流电源吗

楼主:
不是的,是使用调速器自控制动

网友B:
你说的故障也太少了报F030的第几个呀,

楼主:
回天空游侠:报F030的第3个

网友C:
这种现象我遇到过,应当是按急停时供电电源断了(瞬间),查一下急停回路

网友D:
F030为过流

楼主:
我今天问西门子技术支持部了.他们刚开始特客气但一听说扩容的马上就说他们不支持扩容的说那是侵权,他们对扩容的不作任何帮助还说谁作了找谁去.
我一想也是这不是拿着假货让真军修吗.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只要按急停或是快速停车电机就过流跳闸.
我分析是驱动板的问题,在反向制动时有正向可控硅没有关断{或是可控硅性能不好}产生环流,但是电机不应有打火现象呀?
楼上说的急停回路是怎么回事请详细说明
还请高手指导

网友E:
电机快速停车也有这个现象?
那快速正反转切换是不是也这样?
……
其实我想问的是:是不是每次都发生在从正桥切换到反桥的过程中? -_-

楼主:
也不是哪么绝对.
我们这个故障都快半月了,损失可不小呀有两三万了,现在厂家也不管,老板是天天问我怎么样了.
还好问题刚找到了,驱动板坏了.
我最早是发现在使用P830自检晶闸管时测出少一个触发脉冲,但是机器还能用没有一点像少脉冲的现象{少的时候电机会抖动不能运行},后来我就问厂家P830自检晶闸管的准确性可不可靠?厂家说不是很可靠他们没用过.同时我也在此发过贴讨论过:6RA70晶闸管诊断功能的准确性.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
故障原因:在反向制动时有正向可控硅没有关断产生环流,还有就是触发不准,正向工作时负向没有封锁.
板子是A7002,厂家说一块9千多.反正我是不知道多少钱.
以上是个人的看法,有不对的还请同行指教.

网友E:
故障原因:在反向制动时有正向可控硅没有关断产生环流……
————————————————————————
有点疑问——可控硅应该是电压反相自关断的……和脉冲没什么关系啊?
顺便做点广告:A7002板我们能修理,如果想修理的话可以给我发消息,当然为了可靠性,买原装的当然最好 ^_^

楼主:
反正是板子有问题,哪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 有点疑问——可控硅应该是电压反相自关断的……和脉冲没什么关系啊?
在三相交流电中,只要有触发可控硅就会导通.

网友E:
晶闸管应该是正向电压时,有触发脉冲就导通,直至电压反相,然后自关断。
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不是:应该反桥工作的时候,正桥上的晶闸管误触发了?

楼主:
对就是这样.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楼主:
板子还没回来.估计明天就可以了

网友F:
要是有个硅没有判断的话,那不是会出现短路吗?
我们也换过一块触发板,差不多是就是9000吧
用的是北京冶金设计院的

网友G:
个人感觉,如按以上分析,会出现短路现象,变频器应能停机,并报故障。
缺的触发脉冲可能为反桥某一晶闸管脉冲,制动时反桥并未工作。

楼主:
是的确实有短时刻的短路.短路那一刻报故障了但同时由于电流过大就跳闸了.这种情况在生产中按急停或是快速停车时会出现,正反两组可控硅有同时导通时刻造成有环流导致跳闸报F030[电机电枢电流达到极限值]
对于那个检测出无触发脉冲的情况是在合闸时自检的,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是板子检测回路有问题.
板子我已经换过了,目前一切正常还在观察中.

网友A:
顶下,到时请楼主再知会下结果

网友H:
应该是正向可控硅缺脉冲,而导致停车时逆变失败。

网友I:
板子零电流检测过早发出虚假零电流标志导致提前负组开通 检查测流回路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想自己修可我没修过这样的板子,找不到头绪.
换上的新板工作有一个月了,一切正常.

网友J:
需要6ra70小功率段二手机,13052376297

网友K:
这种情况我们那里也出现过,装置也是扩容的,因为脉冲放大板不稳定,丢脉冲,制动时发生逆变颠覆。

网友L(2007-10-19):
晶闸管只有一种关断吗?

网友M:
请问,你所说的放大板坏,是指的哪一块啊。正组还是反组啊?我这里也是报F030故障的,平均是1个礼拜一次的。很是莫名其妙的。又不敢屏蔽的,老板又压地紧。

网友N:
我想应该是大功率场效应管,而不是可控硅,

楼主:
东方天空.你好
正反两组可控硅有同时导通时刻或是逆变颠覆造成有环流导致跳闸报F030[电机电枢电流达到极限值]
很多是与驱动板有关

网友O:
北京冶金自动化院做的脉冲放大板出问题可能性最大,我已经遇到几次了

网友P:
我 也是搞轧钢的,我们这飞剪电机的控制装置用的也是扩容的6ra70,最近报过三次F030故障,第一次是因为触发线的问题,第二次和第三次都很莫名其妙,找不到原因,复位后就好了,事后检查触发系统都没问题,用示波器检查脉冲也不缺波头,第二次报故障是在电机升速时,第三次是升速过程已完成,将要制动时,第二次我怀疑存在误触发的问题,第三次怀疑零电流检测有问题,不知各位大侠有何见解。。。。。

网友Q:
反组可控硅导通时刻或是逆变颠覆造成有环流导致跳闸报F030[电机电枢电流达到极限值]

网友R(2007-11-25):
天津西门子比较便宜

网友R:
就在天津津静高速入口那

网友S:
我想问下楼主你们的调速器是1Q还是4Q的?

网友T:
可控硅问题吧

网友U(2008-01-02):
学习中,对于丢失脉冲的,这个检查可以通过用示波器检查直流输出电压来检测呀,为什么大家很少这样检查呀

网友V:
学习了,关注中.......,脉冲放大板确实爱出问题,我们做出场试验,好多拿来就不合格

网友J:
  大家好,西门子的触发板只要没烧洞100%可以修好,价格1200,包用三月,有意请联系13052376297

网友W(2008-02-24):
TO天空游侠:你好,我刚接触MM440,不是很熟,关于F030说明书上面没有说第几个啊,报F030的第几个是怎么回事?能给我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X:
我们这也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应该是控制板有问题,换了一块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网友Y:
我也用过,曾经报F040无法消除,更换A7002后,正常.9000多,后来在一纸厂调试,也曾出现类似故障,只花了3000多修复了一下驱动板就OK了.

网友Z:
学习
我现在也是刚刚接触到这套系统 还对它不是很了解
请大家以后多多指导

网友AA:
更换硅,就好了

网友AB:
学习了,我们公司也出过类似的故障,不过现象不一样,我们是爆快熔,最后也是查处是脉冲功放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