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谈dcs的安全

楼主(2007-09-01):
当厂用电在雷击时电压不稳定的情况下.DCS怎么样才能可靠工作,(主控常死机)

网友A:
应该分析其原因,是雷击导致电源波动,还是导致信号干扰,前者采用浪涌保护器,来缓解。后者可采用冗余网络来加以克服。另外接地一定按要求进行。

楼主:
据说只有工控电脑才可靠.

网友B:
一般DCS系统都有UPS,UPS不但可以在停电时可以工作一段时间,还可以稳定电压

楼主:
原因一定还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