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楼主(2007-09-01):
偶有一块F17B福禄克万用表,用于测低压电动机对地绝缘时,只要是测得二,三十兆欧阻值,用500伏摇表至少能测几百兆欧阻值,给人的感觉是该表比摇表还可靠.偶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大虾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A:
万用表坏了把

楼主:
万用表没坏,用的好好的.

楼主:
那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B:
侧绝缘电阻应该用兆欧表

网友C:
摇表坏了吧!

网友D:
会不会是空气湿度过大或表笔上有水分造成的测量不准确呀,

楼主(2008-01-29):
没这个情况.

网友E:
万用表的输也电压不够高,用常用的兆欧表是输出500伏的,测量值更加准确

网友F:
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