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彻底消除感应电

楼主(2007-09-01):
我家一台缝合机,只要接上电源,金属部分用电笔灯亮,我摸没有感觉,但老婆老讲有电,怎样彻底消除感应电

网友A:
用带保护线(PE)的插头,缝合机的外壳接保护线.

网友B:
外壳应接地

网友C:
1、搞好绝缘。清理线路、接点的灰尘、油腻,干燥等。(可能是漏电)2、机体接保护地线。

网友D:
将外壳接地

网友E:
解决了吗?

网友F:
电机做好地线

楼主:
接地线没有用呀

网友G(2007-11-13):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漏电?

网友H:
绝缘不良或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