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不能使用Go to location 命令

楼主(2007-09-02):
机子上装的是step7 5.2,在打开一程序时,不能使用Go to location 命令,屏幕出现:Unable to find the reference data required for execution
确定后,会出现: There are no parameter and local variable names available because their description is not available or cannot be assigned.
但打开别的程序没有此现象,提示没用任何符号信息,已将符号表导入文件,还不可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将CPU运行在RUN-P位置,然后启用GO to location 命令,这时会提示是否更新数据,确定后,该命令即可使用.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之前重新上传的程序也是这样,正在思考中!

楼主(2009-01-06):
问题已解决了,重新生成交叉索引表后,就可以了

网友A:
完全是自己在自问自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