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中如何获得单次累积流量的数据?

楼主(2007-09-02):
    我们这有几台流量计,在原来PKS组态时,能显示瞬时流量和总的累计流量(用A表示),但不能显示单次的累计流量(如每一次装船时的累计流量,用B表示)。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才能在PKS中得到每次装船时的累计流量?
    我现在想到两种方式,但由于刚开始学,都不能具体地做出来。请问是否可行?
    第一种,写一个小脚本程序,带一个按钮。在每次装船开始前,按一下按钮获得总的累计流量的当前值(A1),然后在装船过程中不继取A的当前值减A1,得到B值。
    第二种,或许PKS的FUNCTION BLOCK中本身就有这样的功能块,A的值作为这个功能块的一个输入,同时在装船开始前告知功能块开始计算单次累计流量(或许还是要用到按钮),功能块就是自动计算B值。
    请教各位高手,这两种方式可行吗?有什么其他的方法?非常感谢。

楼主:
我自己今天试了一下,已经可以实现。希望高手提供更好方法

网友A:
充装栈的物料计量不会用这个来算吧。
累计块好像没有这个功能。我以前都是参考累计流量趋势,自己算。开始和停止依据是瞬时量的变化。

楼主:
我们是装船,如果能实现这个,可以方便很多。
现在再试了一下,不能完全实现我的目标。
我希望是按一下后,能实时更新每次装船的单次累计流量。
现在只能实现按一次后,得出目前的累计流量,不能实时更新。
还望高手指点。
我是用SCRIPTE编的

网友B:
可能需要AGA流量计算软件(TC-AGAL02)

网友C(2008-07-01):
用瞬时流量控制累积块的启动和停止引脚就可以实现,还能实现记录上次流量累积值的功能

网友D(2010-04-02):
保留原来的累计功能块,再拉一个累计功能块,其PV值仍接流量计的PV,累计块的启动引脚连接FLAGA,FLAGA的PV取非,然后连接到累计功能块的复位引脚,做两个按钮来控制这个FLAGA的值,装船时,按装船按钮让FLAGA为1,装船结束后按复位让FLAGA为0

网友E(2011-05-06):
支持6楼的回答,里面有专门的累积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