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与数据库的连接

楼主(2007-09-02):
(无正文)

网友A(2009-09-04):
用组态王打开一个组态画面的文件出现“数据库中的实际点数大于该开发系统所允许的最大点数”的问题,画面是用组态王6.51版本组态的,我用的是6.53版本打开,就出现引号中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B(2010-02-05):
我安装了加密狗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