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02):
请教诸位高人,在ifix 3.5怎样确定某幅画面在运行时首先出现?谢谢

网友A:
可以定义运行画面哦

楼主:
sunplay: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能否讲的再详细一点,我刚开始学。在哪儿怎么定义运行画面啊

网友B(2008-09-18):
同问,谢谢。请说详细些。

网友C:
还是自己先看看电子书吧,如果你可以吃透电子书里的东东,这点问题你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D(2008-11-14):
用户首选项-启动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