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柜中吱吱响声

楼主(2007-09-02):
HXGN15型高压柜 进线柜中只有电流互感器 电压互感器和熔断器,做耐压实验全都没有问题,但是通电以后吱吱的响    想问问那位大虾指教

网友A:
亲爱的,应该是带电显示器的电源———传感器的响声!
   此传感器位置在固定熔断器的上方U型卡座部位,象绝缘子的样子,尾部侧面有一小孔,用于安装带电显示器的连线。
   要注意,其顶端有3个上螺栓的孔,分上、中、下3个位置,U型卡用螺栓固定于其上的3个孔的任一个之上。
   一般要求要把U型卡固定在中间的孔中,因为此孔内有传感器感应探头。如果把U型卡固定螺栓没有装在这个孔中,而是在上方孔固定,那么,带探头的中间孔就是空的,它与U型卡之间在螺栓孔中就有爬电距离(距离为孔深,大约2CM左右),在10KV电压作用下产生放电现象,从而有吱吱喇喇的响声。
    如果做耐压实验全和通电以后设备带负荷运行正常,而响声很轻微,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属于正常范围。
    用户一定要较真的话,解决办法有二:
1)把上述固定熔断器的U型卡子(上方的)移动安装位置,使U卡和传感器之间的固定螺栓能安装在传感器的中间孔中,这样就没有了爬电间隙,从而没有放电现象就没有响声啦。
2)给用户备用几个传感器,反正是在旁路上,不影响主回路的运行,万一有击穿发生,可以换传感器。一般带轻微响声运行几年,没有问题的。

在实际运用中,碰到过很多这样的现象。个人意见,请参考!也请有经验的高手来谈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