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变频器没有接负载会故障吗

楼主(2007-09-02):
新购买的变频器安装好后,调试起初按面板正转可以运行,但通电调试中更改了运行方式和控制方式后面板显示为故障(恒速过流),然后断电后再通电变频器仍然显示此代码,没有恢复初始代码。因为变频器出线没有接电机出线怎么会有此报警代码显示?报警代码也无法恢复呢?测变频器主回路也没有损坏。
请指教什么原因会引起此故障?

网友A:
有些变频器要带上负载才行,至少负载率要超过百分之多少才可以。带上负载看看会不会好

网友B:
什么牌子的?

网友:
西门子没有负载是不行的

网友C:
用过 但没有发现次问题!
和厂家工程师联系!

网友D:
可能是变频器问题

网友:
是变频器问题

网友E:
没有负载是不行的

网友F:
富士变频器E9,E11,MINI,G,P,系列变频器没有负载也不会报警的,完全可以不带负载调试,恒速过流有可能是接地故障,另外西门子M430。M440 系列也是可以不带负债调试的,我记得西门子好像不会报恒速过电流吧,它有电流限幅功能!

网友G:
富士变频,遇见过此问题!
的确要带负载调试(准确的说,是试验),不一定要带满负载。
比如:速度给定值为0的时候,或者变频本身没有检测到负载时,回有上述的报故障现象!

网友H:
没有负载的话,变频会报空载之类的故障.

网友I:
带负载试试,小电机也行.

楼主:
断电后再通电变频器仍然显示此代码,没有恢复初始代码
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J:
有的变频器不带负载会报警

网友K:
那为什么故障不自复位

网友L:
变频器不带负载会报警

网友M:
没有遇到过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