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的选择

楼主(2007-09-02):
各位:我在寻找一种计数器,就是继电器触点输入一次,就计数一次。最好是机械码盘显示的,可以自动调整和归零复位。
请各位推荐。

网友A:
到市场找,有
价格也比较便宜
有清零线圈和手动机械清零
不过测速不能够太快

网友B:
浙江 温州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