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pley直流电机驱动器422的调试问题

楼主(2007-09-02):
求助:谁有用过copley 422 直流电机驱动器,告诉我应该怎么调试该驱动器。
按照说明,采用力矩模式,输出电流值应该跟输入电压(+-10v)成正比。
但是,我使用一个电阻代替电机做测试,在+-motor端根本就检测不到输出的电流值,
只有pwm电压波形。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指导小弟,在下感激不尽。
如果谁能有copley 422 的手册(除了官网上的那六页纸),肯请发我一份,谢谢!
gaishengtao@yahoo.com.cn

网友A:
“我使用一个电阻代替电机做测试,在+-motor端根本就检测不到输出的电流值,
只有pwm电压波形”

你用多大电阻测试的?

网友B:
电机绕组是感性负载,PWM电压经电感滤波后呈现脉动的直流电流。若一电阻模拟,则只能得到与PWM同相的电流,即电阻上的PWM压降。

楼主:
我使用的电机是音圈电机,电阻只有5欧姆。

楼主:
也许是因为pwm波形频率太高,所以在电路中根本看不到有效的电流值。
如果我想通过模拟实验调整输出电流值,应该怎么设计实验电路?是否需要加入电感。

网友B:
想模拟完全不容易,音圈电机的绕组不仅有电阻,电感,运动起来还有反电势。想模拟调电流,至少得加上等效的电感。

楼主:
不过,弱弱地问,:)
有现成的电感元件吗,怎么才能准确地测量电感值?

网友A:
"在+-motor端根本就检测不到输出的电流值,只有pwm电压波形"
既然您用的是电阻,电压波型与电流波型,有什么区别?

楼主:
但是实际上我所用的驱动器ms不太好用,
输出电压的有效值 不是和 输入电压值成正比的。
无论怎么调节零漂 和 环路增益值,
都不能使+-10V的输入电压对应 相应的输出,
当电压超过+-5v以后,输出的电压有效值就会变成最大值,
并且也不会再有变化了。

楼主:
因为输出的PWM波形有效值不能达到要求,
所以我就想做出个模拟电路,对电流进行调节。
但是在调节电流的时候却没有看到电流。

网友B:
“输出电压的有效值 不是和 输入电压值成正比的”———这要看驱动器的控制目标到底是什么?是电流和是电压,如果是电压,自然应该与输出成比例,如果是电流,则电压只是一个中间运算结果,取决于电流偏差和PID参数。
电感的测量有专用的LCR表,或者也可以根据电感的充电公式自行实验测试。

楼主:
这里我说的仅仅是驱动器端的输入,并不包括控制电路。
copley 422只有+-10v的电压输入,
输出有两种模式: 力矩模式和速度模式
使用力矩模式时,实际上是输出电流量与输入电压成比例;
速度模式时,是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成比例。

现在我遇到的困难是
不能调节422的输出电流,使它与输入电压成比例。

楼主:
copley 422 是直流有刷电机驱动器,输入信号是标准的+-10v信号,可以工作在力矩模式(电流)和速度模式下。

不知道电机输出端的电流能否通过驱动器上的 currentmonitor或者currentref管脚观测到。
但是,在实际的电阻模拟电机实验中,+-motor两端之间测不到电流;
current monitor管脚只是对-motor管脚有电流输出,
对GND没有电流输出。
并且,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电机两端电压时,驱动器马上显示输出短路错误。

由于对电机控制一窍不通,所以在实验中困难重重。还望诸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电机两端电压时,驱动器马上显示输出短路错误。"
这是为什么?难道有的是电流档?

“不能调节422的输出电流,使它与输入电压成比例。”
这应该不是你调的吧?应该是驱动器自己调的,如果驱动器自己调不了,那也是驱动器的性能问题了。

网友B:
说了几天了,楼主还是在用电阻模拟电机绕组,其负载特性是完全不同的!看来大家的帖子都白回了!
最好的调试方法就是直接用一台配套的直流电机做负载。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导。
我已经打算更换一个新的DC驱动器外加一个直流电机来试试看

网友C:
    Copley的驱动器其实挺不错的阿,调起来也不是很难,就是价格贵了点。我的客户有不少在用它来做转台用直流力矩电机的驱动,效果不错。他们现在比我们用的都好,有兴趣的话,可以让我客户给你做做支持。jefferyang@sina.com

网友D(2009-10-11):
我有copley直线电机的相关资料!870520zsy@163.com

网友E(2010-12-29):
我公司是copley驱动器在中国的代理,在产品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随时来电进行技术交流。大家共同分享!

Copley公司以技术为核心,不断开发高科技、多功能、不同类别的产品。Copley Controls 公司生产的伺服驱动最大限度地发挥电机的性能,COPLY直流驱动器采用DSP技术,最优化自动调节功能,和最好的通讯算法。Copley驱动器主要可以控制Copley的直线电机,三相无刷伺服电机和有刷电机。驱动提供的功率范围在250W-5kW。 Copley 为用户提供各种灵活包装的数字式直流有刷和无刷驱动器。COPLY直流驱动器 CME 2 参数配置软件带有自动调节和功能强大的诊断工具,可简化系统的试运行调试。Copley直流驱动器 索引式区域导向控制提供最佳的速度/力矩性能。独特的电流感应技术使大带宽、低噪声的电流环控制成为可能。动态的PWM 死区调节可使驱动器实现高效率工作和减少射频输出。弦波式无刷驱动器 为了输出较低的力矩波形和操作的平滑性,弦波式换相技术成为最佳的选择。Copley无刷驱动器以大带宽电流控制模式进行操作。温度补偿型可对绝大多数应用提供最优化的力矩控制。对于噪声敏感的环境,大部分驱动均有内部边缘滤波器。COPLEY直流驱动器  提供三种控制命令模式: UV:控制器提供两相电流换相命令,驱动器内部整合第三相电流控制 +/-10V:控制器提供电流控制命令,驱动器换相主要靠内部的模拟霍尔信号 PMAC2:专门为Delta Tau设计的控制器控制信号.梯形波式无刷驱动器 梯形波式换相可实现简单的、经济的无刷电机控制。换相主要取决于霍尔传感器反馈信号。驱动器接收+/- 10V力矩或速度控制命令。载波消除调制功能可消除零位交越失真。客户也可选用离线或直流形式。Copley直流驱动器 直流有刷&音圈电机驱动器 Copley 可向用户提供一系列控制有刷电机和音圈电机的驱动器。音圈驱动器自带50%调制选项以减小零度交越失真。驱动器接收标准的+/-10V 力矩或速度控制信号。速度反馈主要靠测速器或取决于电机的反电动势。Copley交直流伺服驱动器
数字驱动器:COPLeY交直流伺服驱动器
    Accelus是一款可提供最佳伺服性能的驱动器,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灵活的、低价位的包装形式。除了可工作在力矩和速度控制模式下,Accelus也可使用脉冲/方向控制的位置模式。最新的DSP 技术的运用为用户提供了超强的带宽控制,可实现先进的换相算法。Copley驱动器特点:1、面板式和PCB板卡式安装;2、位置、速度和力矩模式;3、10V 和 PWM 速度/电流控制命令;4、脉冲/方向输 入信号,可替代步进;5、增量式和模拟式编码反馈 ;6、可编程 I/O: 6 输入, 2 输出;7、专门的刹车输出。COPLY交直流伺服驱动器
    。Copley直流驱动器 Junus 是一款高性能的数字式有刷电机驱动器,调节简便、稳定性高。最新的DSP 技术的运用为用户提供了超强的带宽控制和无需传感器反馈的速度控制。
    特点:1、速度和力矩模式;2、无传感器速度控制;3、高带宽电流环控制(3kHz) ;4、20 kHz PWM 切换频率;5、可编程I/O:5 (in),1 (out) 。
    Xenus系列(CANopen驱动器)为工业标准型CANopen驱动。交流200VAC供电,内部自带Index控制功能、PVT、S曲线功能,可自动调节参数,自动诊断相序。
     。Copley直流驱动器 Accelnet Panel为盒式结构,输出功率大。COPLY交直流伺服驱动器
     Accelnet Module体积紧凑,接口为PCB针脚形式。客户可自由开发相关接口电路。
     Accelnet Micro Module为PCB结构,输出功率小。其尺寸近似于IC卡。
     Accelnet Micro Panel为盒式紧凑型结构,输出功率较小,但适用于对体积有要求的应用领域。
模拟驱动器: COPLY交直流伺服驱动器

深圳市涌创兴盛科技有限公司 /金勇
电话:0755-66620396   手机  :159 8684 1200
邮箱:szservos@gmail.com.传真:0755-66620396
网址:www. szservos.com

网友F(2011-03-16):
比起 以色列 ELMO 的驱动器如何呢?

网友E(2011-07-08):
运动控制领域,直线电机等高端产品,技术交流。
扩大人脉,信息共享。群号:145850693

网友F:
有机会你 用下 ELMO的驱动。 QQ:1498032335

网友E(2011-10-14):
COPLEY  ELMO都是不错的驱动器,看个人习惯那种驱动器,相对来说,copley的驱动器使用还是比较简单的,性价比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