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气设备外壳保护接零和保护接的以及重复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7-09-02):
《工业与民用电力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GBJ65-83)中指出
第2.0.6条 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电力网中,电力设备的外壳宜采用低压接零保护,即接零。如用电设备较少、分散,采用接零保护确有困难,且土壤电阻率较低,可采用低压接地保护。但如用电设备漏电,设备外壳和与其有电气连接的金属部分可能带电,应采取装设自动切除接地故障的继电保护装置、使用绝缘垫、安装围栏或均压等安全措施。由同一台发电机、同一台变压器或同一段母线供电的低压线路,不宜采用接零、接地两种保护方式。在低压电力网中,当全部采用接零保护确有困难时,可同时采用两种保护方式,但不接零的电力设备或线段,应装设能自动切除接地故障的继电保护装置。城防、人防等潮湿或条件特别恶劣场所的供电电力设备的外壳应采用接零保护。第3.0.1条 电力装置的下列金属部分,除另有规定者外,应接地或接零:
  一、电机、变压器、电器、携带式及移动式用电器具等的底座和外壳;
  二、电力设备传动装置;
  三、互感器的二次绕组;
  四、配电屏与控制屏的框架;
  五、房内外配电装置的金属架构和钢筋混凝土架构以及靠近带电部分的金属围栏和门;
  六、交、直流电力电缆接线盒、终端盒的外壳和电缆的外皮,穿线的钢管等;
  七、装有避雷线的电力线路杆塔;
  八、在非沥青地面的居民区,无避雷线小接地短路电流架空电力线路的金属杆塔和钢筋混凝土杆塔;
  九、安装在配电线路杆塔上的开关设备、电容器等电力设备;
  十、控制电缆的外皮。
我们这现在基本上都采用TN系统,是不是单相(如冰箱)及三相用电设备(如电动机)都应采用保护接零(即PE/PEN线),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还用单独在接地(不知叫重复接地还是保护接地)吗?没有看见规范或标准说明,只是说接地或接零,是不是可以不接呀?

网友A:
 不要一部分使用保护接地,一部分使用保护接零

楼主:
那电机究竟应该怎样接,有没有规范呀

网友B:
如果不重复接地,则在PE线或PEN线断线且有设备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接在断线后面的所以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都将呈现接近于相电压的对地电压,这是很危险的.

网友C:
   “我们这现在基本上都采用TN系统,是不是单相(如冰箱)及三相用电设备(如电动机)都应采用保护接零(即PE/PEN线),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还用单独在接地(不知叫重复接地还是保护接地)吗?”

1、TN系统,用电设备都应采用保护接零(即PE/PEN线),一般不在重复接地;
2、有的大型设备,如大电动机,在保护接零后,又重复接地,防止漏电故障期间的有害电压;

楼主:
谢谢,回答很详细,
我也知道电机重复接地肯定是好,可是我这领导非要硬性规定,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关于电动机重复接地的规定或规范,挠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