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恒压供水参数调整

楼主(2007-09-02):
西门子MM4恒压供水

1 远程压力表的类型
从输出形式上分,远程压力表分电压,电流,电阻输出类型,如果是 0-10V输出的,即可直接使用,如果是4-20MA,需要设置DIP开关与参数P0756.1(2)的设置。如果是电阻信号,需保证总阻值大于4.7K,否则需串联电阻保证总阻值大于4.7K,但这样做的同时会降低反馈精度。
另外,有些远程压力表的模拟输出随压力的增大而减小,需要通过对调P0758与P0760的值。如果需要对PID反馈信号进行反向,设置P2271=1(注意只是简单进行反向,并不能进行反向调解,手册是错误的)。

2  主要参数设置
   一般用户可以设置以下简单参数:
   P2200=1        PID动作
   P2253=2250     选择主设定通道
   P2264=755      选择模拟输入1为反馈通道
   P2280=0.5       比例增益
   P2285=10-20   积分时间
   P2240=目标值   设定为目标压力占远程压力表量程的百分比

3 F0221故障
如果反馈信号为4-20MA,需要设定死区P0761(2)=4,否则降低反馈信号下限P2268。

4 变频器频率不能自动调节到目标值的监测方法:
r2262: 此参数显示变频器的实际主设定值,检查它是否与设定相符,若不符请检查设定通道。
r2272: 此参数显示变频器的实际反馈信号,用户可以根据远程压力表的实际压力来推算实际反馈的大小。
r2273:   此参数显示当前偏差,即r2262与r2272之差。偏差为正频率上升,偏差为负频率下降,偏差为零则达到目标压力。
r2294:   实际PID输出,若r2273为正,r2294的值应该逐渐增加。否则自动降低。注意r2294不能为零,但r2294等于零,请设置:P2293=1;P2291=100;P2292=0;P2274=0.01;

5 变频器的频率不稳定,过电压故障
如果PID的斜坡时间P2257与P2258的时间过短,比例P2280过大,积分P2285过小,都会引起系统不稳定或过电压。

网友A:
实践出真知啊 ,谢谢。

网友B(2008-10-13):
变频器维修QQ群:33425865,欢迎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