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出的一道题,我感到很迷茫

楼主(2007-09-02):
领导出的一道题,分别要我用继电器和PLC两种方法来解决,我感到迷茫:
此题如下:有4个位置,分别为位置1、2、3、4。要求工艺:从位置1出发到位置2后,停5秒,返回位置1;接着出发到位置3,停5秒,再返回位置1;最后又出发到位置4,再返回位置1。[u]这才一个循环。[/b],再按开关,变成新的循环。此题关键是返回时不对原先造成影响。我感觉用PLC觉没什么大问题用跳转指令和计数器就可以。用继电器设计我头很痛,且对继电器感觉陌生。感觉设计不下去。求各位大虾多多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A:
你们领导还能懂PLC,比我们的领导强多了,我们的领导只知道380V能电死人,24V是安全电压,只知道拿回扣。

网友B:
  你们领导还不错呀.

网友C:
利用步进逻辑表达式就可以实现。Ji=(X*Ji-1+Ji)*Ji+1
就是:每一步的产生都是由前一步压动行程开关(执行条件)产生
     产生后应有一个自锁条件
     每一步的消失都是由后一步的出现而消失。
这是小弟的方法不知可行否!!!
见笑见笑。

网友D:
我不会算法,用PLC控制就很快搞掂

网友E:
  你们领导还不错呀

网友F:
顺序控制可以,不过要是想循环的话,除非PLC了

楼主:
有人能提示一下吗

网友G:
4个位置是否在同一直线上?

网友H:
这个应该不难啊,既然是顺序控制,到每个位置后所在继电器保持,到最后按钮复位.

网友I:
是有点意思!

网友J:
那位大虾能否搞个图出来

网友K:
多用几个继电器就行了,用继电器是可以实现计数的.

网友L:
 云fly: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4 20:21:00
    4个位置是否在同一直线上?

同问。

网友M:
先用PLC实现,不用计数器和延时
然后就好改成继电器了

网友N:
你这3步动作用3个时间继电器组合成一个程序,估计应该可以实现循环的。

网友O:
我们领导更Q了,"5V也会打人了"

楼主:
应该是同一位置,不然不会说同一位置, “dachong:这个应该不难啊,既然是顺序控制,到每个位置后所在继电器保持,到最后按钮复位.”能否给个进一步提示。虽然我有点入道,不过还是喜欢多角度的见解

网友P:
你们领导还能懂PLC是不错,我全公司的人恐怕没有人知道,如果说是可编程序控制器,有一个人会说可编程控制器。

网友Q:
你们领导年纪应该有一点了吧!想出用这个方法来为难新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两种方法更迭时,用得最多的方法。老的终究会被新的事物给取代!在很多老工厂里面到现在还会看见一些土法上马的组合机床,但现在一般都在角落里了。已故全国劳模、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发明的群钻,就是用得这种土法上马的组合机床,因此而成了劳模。因此还发展了一整套继电器控制理论。《继电器顺序控制设计理论》后来的电子顺序控制器。到现在不是我们发明的PLC。对于现在已是六七十岁或更老的退休老电气工程师、技师来说真是手到擒来。能想出这种方法的领导应该也有五十五岁以上了。小于五十你叫他设计一下他也会抓头的只是听说而已!叫他设计说学习学习肯定就敷衍你了,给他一个PLC程序让他翻译过来画出步骤。肯定抓头!会很好看的!哈哈!

网友Q:
设计方法前半部分几乎相同,只是后面的用得器件不同,采用的顺序互锁的方法。

网友R:
是啊,老电工才想到用老办法来折腾人。有了PLC,用继电器控制已经显得太笨了。
不过,有时间钻研一下,也可以练练脑子,免得碰上老设备时晕头转向。

网友S:
到位置2时驱动一个继电器,并自保。用此继电器去切断位置2检测电源,下次经过位置2就不会有动作了。位置3也一样。完成一个循环后按开头的同时把所有自保的继电器复位

网友T:
学好继电器线路很实用,对工作很有帮助!

网友U:
下面引用由罗尼在 2007-9-9 19:48:00 发表的内容:
  到位置2时驱动一个继电器,并自保。用此继电器去切断位置2检测电源,下次经过位置2就不会有动作了。位置3也…
------------------------------------------------------------------------------------------
请教一下,如果顺序控制时2的位置在3和4之间,但还要求依次执行1234怎么办?

网友V:
 蒙毅
电路图我没看懂

网友U:
下面引用由dachong在 2007-9-4 21:16: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应该不难啊,既然是顺序控制,到每个位置后所在继电器保持,到最后按钮复位.
--------------------------------------------------------------------------------------------
刚才顺此思路做了一个,言之有道。

网友W:
下面引用由行程开关在 2007-9-11 16:55:00 发表的内容:
   蒙毅
电路图我没看懂
--------------------------------------------------------------------------------------------
图中表示的1、2、3、4,分别表示设备位置1、2、3、4的位置信号,如到位置1时图中1为ON,离开1时图中1为OFF,其余2、3、4相同。
原理如下:
按下运行按钮SB1时,J5吸合,并使SB1下的J5触点自锁,因为设备在位置1,即图中1为ON,所以J1为ON;并使第九行中J1常开触点闭合,使KM1吸合,并自锁,此时设备开始前进,当离开位置1时,J1为OFF;

当设备前进到位置2时,图中2为ON,使J2吸合并自锁,同时SJ1通电延时,同时第九行中的J2常闭触点断开使设备停止前进,到SJ1延时5秒到,第十行中SJ1常开闭合(为下一次前进做准备),些时设备不会前进。同时第十一行中SJ1常开触点闭合,使KM2吸合,设备开始后退,后退到位置1时,图中1为ON,J1吸合,同时十一行中J1常闭触点断开,使KM2断开,设备停止,同时第九行中的J1常开触点吸合又使KM1吸合并自锁,KM1的吸合使第十一行中的KM1常闭触点断开(在设备离开位置1时不让KM2吸合),同时KM1的吸合使设备前进,当离开位置1时,J1为OFF;

当设备前进到位置3时,图中3为ON,使J3吸合并自锁,同时第十一行中的J3常闭触点断开使设备停止前进时不会立即后退,同时SJ2通电延时,同时第九行中的J3常闭触点断开使设备停止前进,到SJ1延时5秒到,第十行中SJ2常开闭合(为下一次前进做准备),些时设备不会前进。同时第十二行中SJ2常开触点闭合,使KM2吸合,设备开始后退,后退到位置1时,图中1为ON,J1吸合,同时十一行中J1常闭触点断开,使KM2断开,设备停止,同时第九行中的J1常开触点吸合又使KM1吸合并自锁,KM1的吸合使第十一行中的KM1常闭触点断开(不让KM2吸合),同时KM1的吸合使设备前进,当离开位置1时,J1为OFF;

当设备前进到位置4时,图中4为ON,使J4吸合并自锁,同时第十二行中的J4常闭触点断开使设备停止前进时不会立即后退,同时SJ3通电延时,同时第九行中的J4常闭触点断开使设备停止前进,到SJ3延时5秒到,第一行中的SJ3常闭触点分开(为下一次设备到1时全部停止作准备),同时第十三行中SJ3常开触点闭合,使KM2吸合,设备开始后退,后退到位置1时,图中1为ON,J1吸合,此时第二行中的J1常闭触点分开,使J5失电,全部复位,等待下一次按SB1。

此电路我只画了自动部分,使用时应该加上紧急停止,手动前进,手动后退等功能,为防止设备在中途出故障用。

网友W:
如你还不明白,再告诉你.

网友X:
不会接继电器你就会接plc,我感到不可思议!!!!!!

网友S:
回复xinzail
    用2继电器去锁3继电器,2不动作3不能动作,就可解决2在3.4之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