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通过总线桥与S7-300 DP口通讯

楼主(2007-09-02):
    由于SIMENSE公司不对外提供PROFIBUS DP协议,所以无法直接用HMI与S7-300直接通讯,只有通过适配器来连接。由于采用232方式,通讯距离一般不会超过15米,而在现场应用中HMI与PLC的距离可能会超过15米,那么此时就可以用一个MODBUS-PROFIBUS转换器来延伸HMI与PLC的通讯距离。连接方式见图

HMI驱动选MODBUS RTU用RS232C与总线桥的RS232口连接,用总线桥的PROFIBUS DP口与S7-300 DP口连接。硬件线连接好之后,打开S7-300软件,选好CPU,建立DP主站,设定好DP地址和通讯速率(建议1.5M bps 以上)。然后安装.GSD文件,在Profibus DP additional目录下找到eView,把从站拖到连接下并进行IO配置,数据存储区配置。

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就可以进行通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