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通过总线桥与S7-300 DP口通讯,,

楼主(2007-09-02):
 由于SIMENSE公司不对外提供PROFIBUS DP协议,所以无法直接用HMI与S7-300直接通讯,只有通过适配器来连接。由于适配器采用232方式,通讯距离一般不会超过15米,而在现场应用中HMI与PLC的距离可能会超过15米,那么此时就可以用一个MODBUS-PROFIBUS转换器来延伸HMI与PLC的通讯距离。连接方式见图

HMI驱动选MODBUS RTU用RS232C与总线桥的RS232口连接,用总线桥的PROFIBUS DP口与S7-300 DP口连接。硬件线连接好之后,打开S7-300软件,选好CPU,建立DP主站,设定好DP地址和通讯速率(建议1.5M bps 以上)。然后安装.GSD文件,在Profibus DP additional目录下找到eView,把从站拖到连接下并进行IO配置,数据存储区配置。

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就可以进行通讯啦

网友A:
最远可以做多远啊

网友B:
你也可以直接延长MPI端

网友C:
由于SIMENSE公司不对外提供PROFIBUS DP协议 ??????
这是什么话? DP是完全开放的协议,怎么有这一说?晕... ...

实际上,应该讲MPI是不公开的,所以很多触摸屏的厂家和S7-300的MPI连接都做不好... ... 一般都需要买适配器. 除了西门子,也就PROFACE,HITECH等屏可以用MPI直连.

网友B:
纠正上楼的一个观点,EVIEW的屏可以与S7300直接用MPI连接

网友C:
不用纠正吧?   除了西门子,也就PROFACE,HITECH等屏可以用MPI直连.   看到那个“等”字没?
EVIEW的没用过,不知道能不能直接连, 但是真能连的话,通讯效果咋样? 说实话,我用HITECH的和S7-300连网,也是勉勉强强,187.5K的波特率感觉不顺畅, MPI看来是很难搞了。

楼主:
MPI大多人机厂家都支持吧,直接用DP连应该只有西门子自己可以了

网友D:
图尔克触摸屏直持PROFIBUS DP协议,不需增加任何硬件,标配PROFIBUS DP口和以太网口。

网友E:
如果触摸屏本身有以太网口,也可以使用德国赫优讯(Hilscher)的netLINK-MPI或netTAP-MPI,一端连触摸屏的以太网口,另一端连西门子PLC/MPI或DP,即插即用,非常方便!

网友F(2008-04-14):
保持沉默。。。。。。

网友G(2008-06-06):
8楼的:你所说的那个东东netLINK-MPI或netTAP-MPI不知道好买吗?如果好买不知道贵吗?如果上了万元.我不如直接用西门子的屏算了.

网友H(2008-08-04):
其实和西门子的300  400PLC连接没有那么麻烦,一般情况下使用MPI  有时以太网,目前原装的串口的MPI已经很少,基本上都是usb的,所以很多用国产的,触摸屏只是用来进行监视,并不是要求实时控制,所以用MPI的速度足够了,现在的cpu上很多都带有以太网模块,可以采用带以太网的触摸屏,成本也不高的,有兴趣可以与我联系xhlqs@163.com

网友I:
这是什么话? DP是完全开放的协议,怎么有这一说

网友J:
最远可以做多远啊 ..

网友K:
我想请问一下短距离的MPI通讯的设置?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L:
我今天用HITECH6600C的人机代西门子OP7,根据原机OP7的通讯线实测为3--3,4--4,5--5,8--8,应为RS485或RS422接口,按HITECH公司提供的与S7-300通讯的资料自制通讯线,就是搞不好,无法通讯.看到楼上有高手说HITECH可以直接与S300连,请问可以指教吗?通讯线怎么做,S300还要重新设置吗?请多帮忙!

网友M(2008-12-23):
楼上,hitech不能直接连,能直接连的品牌不多,我也不想广告

mpi和总线桥,是两种通讯方式,放一起讨论不合适

走MPI有谁家的屏可以远距离一机多屏?DP就可以,这就是区别

------------------------------------------------------------------------------

不过这应该是个广告贴,而且挺水的

网友M:
------------------------------------------------------------------------------

不过这应该是个广告贴,而且挺水的

网友N:
hitech可以跟s7-300直接连,没有问题。接线方式:

hmi 9pin            s7-300 mpi

1-------3

6-------8

网友O(2009-02-02):
楼上说 hitech可以跟s7-300直接连???

不需要适配器吗?

网友P(2010-02-05):
eview的触摸屏买个适配器就可以和S7-300通过MPI通信了

网友Q:
目前EVIEW的HMI可以直接和S7300相连,不再需要适配器,可以用MT5020-MPI的屏直接连S7-300,可以同时连接多台S7-300实现多机多屏,同时MT5020-DP也可以直接挂到DP网站上面,不再需要总线桥来转换协议.MPI网络EVIEW屏做主站,DP网张屏做从站,GSD文件可以从www.kinco.cn网站下载.

网友R(2016-07-13):
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

网友S:
好贴 牛b  学系的路过  写谢楼主

网友T(2018-09-12):
前来了解一下

网友U(2018-10-31):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V:
请问步科MT4404T怎么和电脑连接?为什么我插上数据线完全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