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问题

楼主(2007-09-02):
用张力传感器经张力控制器输出4——20MA的信号直接控制变频器能不能行?

楼主:
z怎么没有大侠给指点一二?

网友A(2008-08-14):
好长时间没来踩市了,大家多发表意见啊,用张力传感器经张力控制器输出4——20MA的信号直接控制变频器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A:
不过用张力传感器经张力表输出4——20MA的信号或0~10v更实惠。

网友B:
不行,只能用于E/P调节器,E/P调节器是用于气动离合/制动器替代磁粉离合器/制动器时,共给4-20mA的电流信号用于电/气转换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