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的问题,大虾请进啊!
头疼!!

楼主(2007-09-02):
本人笨人一个,前期用C8051F061单片机(集成CAN控制器)调通了一个简单的CAN通讯系统,两块单片机均用25M晶体,现在想一个用25M晶体,另一个用16M晶体,大虾们知道该如何设计吗?主要是波特率寄存器的设置了!

网友A:
CAN的波特率是可以独立通过某种算法调整的,当然不同的节点可以使用不同的晶振,不然,不同的厂家做的CAN设备如何相连呢?总不能规定全世界的CAN设备都使用相同的晶振吧?
你细心看一下你的单片机,如何去设置CAN的波特率,应该是有办法的。因为我们一直不用51的单片机写CAN,所以没有用过51的CAN,都是Microchip, Infineon, DSP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