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51单片机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7-09-02):
请教51单片机抗干扰问题
朋友们好!
我采用STC89C52单片机,线路板和程序在实验室都调试好,偶然一次发现存在抗干扰问题!
就是在和单片机同一个插座上插拔电烙铁时发现,单片机的输出有误动作,并且很快就恢复正常,还有,当用手接触螺丝刀的金属部分,去碰触线路板上任何点的0V,单片机的输出也有误动作!
       不知该如何消除?
        谢谢!

网友A:
你看看下面的帖子:
单片机抗干扰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07240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早就看过改帖子,我采用的是5045看门狗,你的意思是说在电源电路中采用TVS二极管就可以抑制瞬态电压干扰了对吗!?
请指教!

网友A:
一般电源中都要有LC滤波电路,加TVS二极管的可能并不多.

楼主:
你好!我更换过几种开关电源,也用过计算机上的开关电源,还是不行!真愁了!如果不插拔在同一个插座上的用电器或不用手拿螺丝刀去碰触线路板的0V,就很正常,怎么会这样!?老板老催我!

网友A:
为了抗干扰,软件和硬件都要采取措施,网上有不少抗干扰的文章,例如:
单片机系统软件抗干扰方法
http://www.mcufan.com/article/s-kgr.htm
数字电路抗干扰设计
http://www.mcufan.com/article/kgr.html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线路板设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