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P等于多少KW?

楼主(2007-09-03):
比较笨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0.735KW

网友B:
1p=0.735KW

网友C:
对,1p=0.735KW

网友D:
0.735

网友E:
1P=一匹,目前是专用于对家用空调功率大小的称谓上。匹是“马力”的单位,起源发动机年代,代表发动机输出的力,而空调用的是电动机,其“力”的输出单位是KW。1KW=1.35P。我们说1.5P的空调按用电器功率单位来算应=1.1KW。

网友F:
空调的P是按照制冷量来区分的 ,好像和这个 没有关系吧!

网友G:
 梦雷:1P=一匹,目前是专用于对家用空调功率大小的称谓上。匹是“马力”的单位,起源发动机年代,代表发动机输出的力,而空调用的是电动机,其“力”的输出单位是KW。1KW=1.35P。我们说1.5P的空调按用电器功率单位来算应=1.1KW。
           不对吧初中就讲过何叫马力,
  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说,这台手扶拖拉机是 10 马力的,那辆汽车是75马力的,这台空调机是1匹、 1.5 匹等等。匹或马力在历史上是常用的功率单位 , 现在国际单位制中已被淘汰,但在日常生活中还在使用。关于马力的由来,还有一段小故事呢。18 世纪后半叶,由于改进蒸汽机而出名的英国发明家瓦特 (1736-1819),为了找到功率的计量单位,日夜冥思苦恕。有一天,他从邻近的酒坊里借了一匹特别强壮的马,找来一根绳子,绳子的一头套在马上,另一头绕过定滑轮绑在1000 磅的重物上。 马向前跑,重物就向上提升。当时,马用了1分钟时间把重物提升了33 英尺,功率是550 磅英尺 / 秒。瓦 特就把这个功率定为1马力,用它作为功率的单位。

网友H:
楼上的都说的好.

网友I:
知道什么是1P了

网友J:
又张见识了,多谢多谢

网友K:
有少数电动机上功率用马力是用来表示的。是HP,不是p.

网友L:
汗颜!以前搞空调,光说几匹空调,竟然没注意这个。谢谢,学习了

网友M:
to :37上电

1匹就是1马力
因为它的全称是  一匹马力   就是一匹马的力量。

匹和马力是同一单位不同的称呼,不是两个概念。

网友N:
空调匹数是0.735KW
  1匹=2.5KW(用于风冷机组)
  1匹=3KW(用于水冷机组)

网友O:
下面引用由梦雷在 2007-9-3 20:16:00 发表的内容:
  1P=一匹,目前是专用于对家用空调功率大小的称谓上。匹是“马力”的单位,起源发动机年代,代表发动机输出…
--------------------------------------------------------------------------------------------

这个不对,空调1P是按制冷量计算的,我耗电无关系,1.5P实际用电2KW-2.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