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跳闸的原因分析

楼主(2007-09-03):
我这里有一台车床,一合上空开就跳闸.整个车间没电,但是不合上车床空开,其他的就没事,照样可以用电及工作.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短路了,3相电短路

网友B:
效下你的空开下边线的绝缘

网友C:
这是很明显的短路现象,查一下空开,电机.

网友D:
还要检察一下那电线,我们在实际中有很多都是因为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