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新问题

楼主(2007-09-03):
昨天遇到一590怪问题,现拿出来大家讨论下,看问题会出在哪.
昨天一用户有一台飞锯,590用的是70A的,直流电机主电流39.3A,电压400V;励磁电流3.52A,电压180V.
现在590的设置是这样的:励磁用电流控制,没开弱磁,用电枢电压作速度反馈.
问题:正常开机没问题,就是在换向速度回零的瞬间励磁电流变小,我在现场检测励磁反馈电流最小一次到40%.(根据用户介绍经常会出现0电流飞车的情况),把励磁改为用电压控制,电压成比例,但问题还一样.
处理:首先怀疑的就是励磁控制单元出了问题,就在旁边一台机器上(肯定好的)拆了电源板换过来,问题依旧.随后换了面板,问题还老样子.最后换了励磁模块,还是没解决.怀疑电机有问题,用万用表测励磁直流电阻是38欧姆,偏低(电机处于冷态).然后用旁边好的590接上控制,一切正常.
呜呼,无语.想不出还有什么可能出问题.
跪求各位同行有什么意见.请指教.

网友A:
设定停机励磁为100%,或把停机检测时间延长

楼主:
590有停机励磁这个参数吗?参数地址多少?

网友B(2008-06-20):
怎么没有人解决呀?我公司的飞锯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TO PLZ您是哪的,我现在倒想到了个解决方案,有机会的话,可以试试

我的电话15967116463,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