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组态软件驱动编写

楼主(2007-09-03):
我公司为相关客户开发了温度,湿度,4-20ma,0-5v Zigbee节点,为客户提供了串口指令集,但现在客户要求将数据在组态软件中使用,如:组态王 , 请精通组态软件我朋友与我们合作。

网友A:
再精通也没用的,需要去找组态软件的厂家的驱动部,把你设备的驱动做进去才行.

网友B:
像这种特别的驱动厂家也不定愿做

网友A:
看客户的需求啦!我们产品的驱动组态软件厂家都做了,你不做客户就会去选择做了驱动的软件了,软件厂家也会考虑利弊的.当然要在客户要求得多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