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07-09-03):
我有一24V1A的磁粉制动器,我想用24V1A的开关电源来控制它的张力大小,就是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接个电位器来控制它的电压。不知是否可行?如果可行电位器如何选?选多大?我在先行谢过!在线等!!

网友A:
。。。。。可以啊,就是你的电位器功率要足够大,1安24伏就是24瓦。电位器要选择30瓦以上,当然越大越好,小了烫手~~选一个20欧姆左右的就可以。如果不是常调节,滑动电阻就行。其实你可以修改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来控制,这样节能。

网友B:
可以做一块控制板嘛,很简单的

网友C:
用25W绕线电位器。

网友D:
买个调压的好了,或者买个开关电源可以调压的,这样比较好,因为你负载电阻不知道多大,串的话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