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急:西门子WINCC6.0安装时出现错误报警

楼主(2007-09-03):
在安装WINCC6.0时出现下面报警:
compoentMoveDate had the following error
media name : date
compont :wincc\RT\aplib
file group :rt aplib
file :library .pxl
error number :-106
请大家给看看,谢谢了!!!
在线等.......急

网友A:
西门子的软件就是安装麻烦,要有耐心.有时候不重做系统很难装进

网友B:
wincc真是麻烦,一个条件不行就不装。你这个问题很难说,会不会是下载的文件或者光盘的文件受损了?你按忽略看看行不行?

楼主:
不能忽略的,点确定就直接卸载了。。。。。
西门子软件是比较麻烦
我在笔记本上装的WINCC,昨天刚做系统
今天怎么也装不上去。。。
晕死了,看来还得做系统

网友C:
先卸载原来安装的WINCC和数据库,重新安装。

网友D:
比较彻底的方法,重装系统,重装软件,但要记得装完SQL后要装起。
----------------------------------------
工控资料共享http://www.gkonghome.com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重装4次系统了。
黄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可以一用了,只是装的不完善
在开始菜单里没有图标,显示授权的那个软件也没有,
但可以使用。我这里的授权倒是不少,显示是激活的。
有要得我可以发一下,对了,值得一提的是,什么系
统对WINCC同样重要!我准备从网上下在个其它的版本再试下。
我最后就是装的上海政府版!成功!
前3次都是番茄花园V3.2版 !失败!
希望大家多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