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X-1N控制伺服电机方案的问题

楼主(2007-09-03):
请教各位大侠:

    现有一台放电机床要进行PLC改造,其原理是:通过采集工件和电极之间的放电短路电压,始终保持工件和电极之间的一定的放电间隙。请问采用一个电压采集模块,使用FX-1N运动定位模块,控制直流伺服电机旋转,带动丝杠能否实现上述要求。取样电压有70伏,PLC输出给伺服电机的频率能否跟随采样电压信号差值的正负,来达到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从而实现保持工件和电极之间的放电间隙。这种方案可行吗?特向专家请教这个方案的合理性。
    请有空解答,谢谢!

网友A:
原理上讲可行。问题是实际做起来不是原理能说通就行的。你精度要求如何?

楼主:
  你好,对工作台精度要求是0.001mm/脉,对加工表面精度没有较高要求。通过采样电极和工件表面的放电电压变频跟踪工件间的蚀除速度,以保持加工间隙恒定最佳,使开路和短路状态尽量少,能够达到对进给速度自动跟踪调整的目的。

楼主:
  另外,工件与电极间的放电间隙为0.1mm左右,只要能保持这个合理的放电间隙就可以,否则进给过快而短路就要回退,过慢开路又不放电就要进给。
   请看这种方案可行吗?能够实现要求吗?

网友B:
间隙允许的误差是多少?

楼主:
   你好:
   间隙允许的误差0.02-0.05mm,我担心考虑的是PLC能否根据采集的平均间隙电压,通过程序判断改变输出频率值,使得伺服电机快速改变方向和转速。一般的线切割是采用LM331变换器采集输出频率,驱动步进电机的。

网友B:
这个允许范围,对应的检测响应速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