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V 及以下变电所电气调试及送电方案

楼主(2007-09-03):
6KV 及以下变电所电气调试及送电方案
目 录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3
2 引用标准.............................................................................................................................................3
3 具备调试的条件.................................................................................................................................3
4 调试前的准备工作..............................................................................................................................3
5 电气调试内容及要求..........................................................................................................................3
6 具备送电的条件.................................................................................................................................5
7 送电前的准备工作..............................................................................................................................5
8 送电步骤.............................................................................................................................................5
9 质量记录.............................................................................................................................................5
10 施工进度计划及劳动力安排............................................................................................................5
11 设备、仪器配置...............................................................................................................................5
2) 直流耐压试验设备...............................................................................................................................6
12 安全措施.............................................................................................................................................6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方案仅适用于6KV 及以下变、配电所工程中电气调试及送电部分。
本方案以6KV 变电所、380V 配电所为例。
2 引用标准
GB50150-9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HG20237-94 化学工业工程建设交工技术文件规定
HGJ233-87、SHJ505-87 炼油、化工施工安全规程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部分)
3 具备调试的条件
3.1 所有配电屏、控制屏、开关柜以及柜内母线等安装完毕。
3.2 直流屏及蓄电池投入运行。
3.3 变压器及母线安装完毕。
3.4 变电所内部电缆敷设、接线完。
3.5 变电所土建及装修工程、照明工程结束。
4 调试前的准备工作
4.1 检查试验仪器是否完好,标准表是否在有效周期内。
4.2 引入临时电源要求质量高、可靠性强。
4.3 各种记录表格齐备。
4.4 认真熟悉图纸及规范要求。
5 电气调试内容及要求
5.1 各种测量仪表的校验
测量仪表校验时应根据各种仪表的电压电流等级、种类、量程和精度,确定采用适宜的
电源、选择正确的标准表。标准表精确度等级应比被校仪表高2 级以上,其最低等级不得低
于0.5 级。
经校验合格的仪表,应做好记录,并在其外壳上贴上标签进行标识。
5.2 电力变压器试验
5.2.1 测量绕组连同套管的直流电阻。
a)测量应在各分接头的所有位置上进行。
b)变压器的直流电阻与同温下产品出厂实测数值比较,相应变化不应大于2%。
5.2.2 检查所有分接头的变压比,与制造厂铭牌相比应无明显差别,且应符合变压比的规律。
5.2.3 检查变压器的三相接线组别,必须与设计要求及铭牌上的标记和外壳上的符号相符。
5.2.4 测量绕组连同套管的绝缘电阻,其绝缘电阻不应低于产品出厂试验值的70%。
5.2.5 绕组连同套管的交流耐压试验,试验电压为21KV,试验时间为1 分钟。
5.2.6 绝缘油试验,其耐压强度应不低于25KV。
5.2.7 在额定电压下对变压器的冲击合闸试验,应进行5 次,每次间隔时间宜为5 分钟,
无异常现象;冲击合闸宜在变压器高压侧进行;对中性点接地的电力系统,试验时变压器中
性点必须接地。
5.2.8 检查变压器的相位必须与电网一致。
5.3 互感器试验
5.3.1 测量绕组的绝缘电阻,测量一次绕组对二次绕组及外壳、各二次绕组间及其对外壳的
绝缘电阻。
5.3.2 绕组连同套管对外壳交流耐压试验,试验电压为21KV,耐压时间为1 分钟。
5.3.3 测量电流互感器的励磁特性曲线,同型式电流互感器特性相互比较应无明显差别。
5.3.4 测量电压互感器的空载电流和励磁特性,应在互感器的铭牌额定电压下测量空载电流,
空载电流与同批产品的测得值或出厂数值比较,应无明显差别。
5.3.5 检查互感器变比,应与制造厂铭牌相符。
5.4 真空断路器试验
5.4.1 测量绝缘拉杆的绝缘电阻。用2500V 摇表测量,其绝缘电阻值应不低于2000MΩ。
5.4.2 测量每相导电回路的电阻。其测量方法及电阻值应符合产品技术条件的规定。
5.4.3 交流耐压试验。应在断路器合闸及分闸状态下进行耐压试验。在合闸状态下,其试验
电压标准为21KV;在分闸状态下,真空灭弧室断口间的试验电压应按产品技术条件的规定,
试验中不应发生贯穿性放电。
5.4.4 测量断路器分、合闸时间,应在断路器额定操作电压及液压下进行,实测数值应符合
产品技术条件的规定。
5.4.5 测量断路器主触头,分、合闸的周期性应符合产品技术条件的规定。
5.4.6 断路器合闸过程中,触头接触后的弹跳时间,不应大于2ms。5.4.7 测量分、合闸线
圈及合闸接触器线圈的绝缘电阻值,不应低于10MΩ;直流电阻值与产品出厂试验值无明显
差别。
5.4.8&nb

网友A(2008-08-15):
没有电压,电流,操作,信号等二次回路的检验过程

网友B(2010-11-20):
那位有高压电机运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