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需要大家帮忙.

楼主(2007-09-03):
我公司用是SIEMENS系统,用的是SM331,SM332模快,可最近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两个AI\AO通道出现了比如是阀门的反馈与给定不一样,反馈总要比给定小一些,因为我公司生产的是熟料,在一些设备开起来之前这个阀门的给定与反馈是一样的,可其它如电机等设备开起来后反馈就跟不上给定了,在现场测出反馈的mA值是一样,可经过模快后中控显示出来就不一样了,刚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模块坏了,可现在发现不是模快坏了,怎么办?请大家出出主意.多谢了

网友A:
反馈信号是什么给定, 有没有问题?模块没坏,那故障可能出在反馈那边。

网友B:
在电器上检查不出故障时,请在机械上找.

楼主:
多谢各位了,反馈的是4-20MA的信号,反馈在模块的时候是与给定一样的,但是经过模块后反应到中控画面是就出现了衰减,按这样算应该是模块出现了问题,但把反馈这两根线换到其它好用的模块上也出现了衰减.况且在我们停产的时候,反馈又与中控给定的一致,只是生产的时候也就是其它设备开起来的时候与中控给定的不一样,难道是有干扰,但又查不出来是哪里?因为一个模块接好几个点,为什么别的点又没受到干扰,所以说真让人头疼,就是不知道出现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