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s7-200用uss协议和6ra70通讯,uss指令怎么使用,6ra70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07-09-03):
怎么实现s7-200用uss协议和6ra70通讯,uss指令怎么使用,6ra70参数怎么设置,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可用自由口通讯模式
参数设置很少,注意控制字的连接与速度指令的连接
看看相应的功能图会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那我用USS读写6RA70的参数,该怎么做,我问西门子技术支持,他们说直接在USS_RPM指令的PARAM处输入U或P字头的参数就可,是这样吗?

网友A:
TO leoo1984:
那样必须安装USS通讯协议库
你也可以自己按照USS报文格式自己编写通讯程序

楼主:
TO LMHX:
   我知道得先安装USS指令库,而且也得跟买个编程软件似的,跟西门子买个装有USS指令库的安装盘,是吧

网友B:
lmhx,是不是要买USS指令库

网友A:
不用买盘,到www.ad.siemens.com.cn上下载个指令库文件,安装一下就可以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报文格式自己组织通讯程序

楼主:
 lmhx:
     我下载了一个USS指令库,也安装了,可是打开STEP7找不到USS指令啊,什么原因?重新启动系统后也不行

楼主:
哦 原来在库里面  找到了  不麻烦您了

网友C:
还是多思考

楼主:
对 遇事要多思考  不能只依赖别人

网友A:
恭喜你安装成功

楼主:
lmhx:
    您说的"你也可以根据报文格式自己组织通讯程序",这个要怎么做啊

网友A:
首先要看明白uss报文结构,如stx add. bcc等的结构,然后严格根据这个格式自己组织通讯程序,利用自由口模式进行通讯(xmt)

楼主:
哦 先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网友B:
 谢谢   lmhx的指导

网友A:
大家共同学习,不必客气

网友A:
其实很多类似的这种可以用自由口模式通讯的协议,都可以这样来组织通讯程序
比如,modbus分RTU和ASCII两种模式,大家用RTU的可能比较多,但是ASCII也可以用自由口模式来实现,不过通讯程序要自己来组织了,因为数据格式和校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这样用MODBIUS协议库是没法完成的

楼主:
通了  用USS协议  S7-200和6RA70通讯成功  控制启动 停止 读写P参数对没问题   用的是USS的现成指令   原来也不是当初想的那么难  用实际的东西连一下  做个实验就好了   不过还有个问题  好象读不了R参数?  再研究一下  不过总算有收获

楼主:
请教 lmhx:
您好 我用USS协议 S7-200和6RA70通讯成功 控制启动 停止 读写P参数对没问题 用的是USS的现成指令 不过还有个问题 读不了R参数, 怎么回事? 每次读R参数都提示USS错误代码20,即驱动装置返回的参数值不正确或包括错误代码 请指教

网友A:
我觉你应该好好看看uss协议。

楼主:
谢谢指导 已经解决了

网友D(2009-08-27):
谢谢大家,我在这里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