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地问题

楼主(2007-09-03):
有几台风机,跟设备有风管相连,设备跟控制箱固定在一起,控制箱是三相五线供电,接地线在箱体上,风机马达只拉了三根线没有拉接地线,会有问题吗?风管里是有机气体有静电的话,很危险,如果要接地是就近接地还是要拉到控制箱

网友A:
风机马达只拉了三根线没有拉接地线,会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网友A:
风管里是有机气体有静电的话,很危险,如果要接地是就近接地还是要拉到控制箱

就近静电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