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能变频器恒压运行吗

楼主(2007-09-03):
电接点压力表怎么接能使变频器恒压运行?
应接在变频器那段控制端子?
变频器参数那些还需要更改呢?

请变频高手指教!
学习。。。。。

网友A:
可以以台达变频器为例 ,电接点高端接频率递减,底端接频率递增

楼主:
接在变频器端子那些接口呢?
变频器内部参数需要改动吗?

请指点!!!谢谢!

网友B:
可能是台达管用,其他的我还不知道能用电接点压力表实现恒压供水的,最好还是用远传压力表吧

网友C:
电接点的是开关量的,把上下限调整的很近,然后通过变频器设置可以实现,但是压力会有波动

网友A:
其他品牌有频率递减、递增功能的都可以用

网友D:
把上下限设定得很近似乎可以,但是这个设定点只是压力曲线的拐点也是暂态稳定点,至于这个点的斜率也无法用延长加速减速时间来限制.压力波动发生,导致偏离稳定点,拐点处斜率不为0.经过调整你总希望用比离开拐点更快的速度再接近拐点.那么在第二次过0点时斜率再增加(负方向绝对值增加).无疑一定失控.

楼主:
芳季你好!

你的意思电接点压力表不能恒压控制电机?

网友D:
对!
敢问上面的同志.谁设计过制造过用过看(我没说听过啊).类似这样的控制.精度怎样?

楼主:
我在工地现场见到使用过,使用也还算可以,但不是很理想。

使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变频器在水管压力保持在电接点压力表下限以下工作:将电接点压力表压力上 下限调到很接近时,当压力接近压力上限时变频器会自动减速。
似乎这样可样起到一点恒压的控制。

网友E:
还是用远传压力表比较好哦!

网友F:
我们公司用的康沃CVF-P2水泵专用变频器,就是电接点压力表控制水压,不过,在变频的内部配有专用的水泵插件板。

网友G:
变频器都舍得了,还在乎个变送器?多花几百块钱,精度和可靠性却不是同日而语的。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H:
用远传压力表可以,但不精确、不可靠;
建议采用压力变送器;

楼主:
压力变送器

网友I:
zhxl说的对,变频器都舍得了,还在乎个变送器?多花几百块钱,精度和可靠性却不是同日而语的。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J:
严格讲,用电接点压力表实现的不是恒压控制。恒压控制只能用远传压力表或者压力传感器。

网友K:
我 用过用电节点压力表配合三垦变频器实现近似恒压供水功能的 现场。属于波段压力控制,小范围压力控制,用于与不太要求精确控制压力的 场合。

网友L:
压力变化可能比较大,要求不高的话,应该可以。如果要求不高,用抑流阀不是更好,压力恒定也能达到.

网友M:
用远传压力表可以,电接点压力表可能不行.

楼主:
在现场我看他们使用的电接点压力表
他们接的是压力表的低压力接点,用低压力接点控制变频器起停,
然后再把压力调到自己想要的压力位置,变频器就会只在低压力指针位置起停工作,维持压力不变。

楼主:
他们的设备到现在也很正常。看来这样也可以起到恒压的效果。

网友H:
是可以起到恒亚的作用,不过这样太浪费了;
按这种控制方式,接触器/软启动器就ok了。

(:

网友N:
用压力变送器可以实现恒压供水!

网友O:
压力表不行,只有上限和下限.
用压力变送器了.

楼主:
多谢!!1   指点!!!

楼主:
[b]用远传压力表后,变频器那些参数还需要改动呢?
请指点了

网友P:
不同厂商的配置可能不同

楼主(2007-12-01):
参数怎么修改不太会哦
急啊

网友Q:
用变频器内部的PID功能啊!

网友R:
变频调速是一个过程控制环(模拟量控制),电接点压力表给变频器的是开关量,恒压控制不能实现。

网友S:
艾默生TD2100可以接电接点压力表,说明书上有.我没有试过.估计压力控制精度不高

网友T(2013-04-26):
可以做上下限的压力控制,简单的设置就是利用x端子设置为上行、下行命令通道。加设上下限运行频率即可。但运行压力有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