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请教!

楼主(2007-09-03):
请问谁知道设置密码等级啊,我看说明书上是说设置系统控制区,可系统控制区是数据寄存器,怎么设置啊是传送进去吗,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有密码等级设定的专用按钮,点右键->按钮->设定密码表

楼主:
piziy你好!可以说明白点吗?设定密码表里面只有一个元件特性和一个使用等级没有输入密码的工具啊,请指点下好吗?谢谢

网友A:
在组态时,在元件属性里面选择使用者权限,有8个等级(第8级密码在设定摸组参数里面设置,为最高权限密码),其他7级密码在设定密码表里设定,在这里设置的密码的等级与元件属性里面的使用者权限是一致的。1级密码对应使用者权限1,高等级密码优先级最高。

网友B:
常来就是好呀,学习好多东西

网友C(2007-10-15):
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D(2008-01-13):
台达的人说具体点!资料没有说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