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上传不了资料

楼主(2007-09-03):
上传不了资料,不知为什麽,关掉杀毒软件也不行,请高手指教

楼主:
上传过后显示找不到服务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何故?前一段时间我还上传过啊!

楼主:
今天也上传不了

网友B:
上传后要审核的。一般一天之后,只要审核通过就可看到了。

网友C:
今天我也上传不了了,不知道是工控的原因,还是我们公司网设置的原因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建议工控网的同志,查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