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容器不放电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07-09-03):
低压电容补偿柜在自动补偿运行2个月后,电容器通电后不放电,实现不了电容补偿的功能。
电容器本身也没有变形和其他现象。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请大虾指教!!!
急!!!!

楼主:
在线等候!
急!

恭候指教!!!

网友A: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通电后没有电流吗,是其中一块没有还是全部没有。量一下端子上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的话,好象是电容坏了

楼主:
电容器通电后是没有电流,电容器通电后有电压,已经更换了一次,不过没多久就又是这样了。给产品厂家讲,他们说应该是线路或操作有误造成的。

晕了!  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B:
查查线路被~

楼主:
现场没有设备查谐波

网友C:
拆上来用螺丝刀短路看放不放电,不放就用万用表电阻档量看充不充电,如果表针不动就是坏了,(一般是电容质量问题,里面的导电材料耐温差,)早换品牌

网友D:
晕倒啊,是不是你买的电容是伪劣产品啊
电容工作的时候电流很大的噢

网友E:
碰到过
1、可能有产生谐波干扰的设备,最好在有谐波产生的设备端加装滤波    器。
2、建议用耐压为0.45KV的电容,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可能有产生谐波干扰的设备,最好在有谐波产生的设备端加装滤波    器”。

没有见到过加装过啊

怎么加呢?/

网友F:
应该电容坏了

网友G:
换好一点的电容

网友H:
估计电容的耐压不够

网友I:
换好一点的电容,增加电容量

网友J:
电容器内部熔丝已经熔断..你的电容器肯定过电流了..
查1)是否电压偏高
  2)是否有大的非线性负载(变频器/直流调速器/整流器)引起的谐波存在,引起电容器谐波电流放大..

网友K:
平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6 16:34:00
    电容器内部熔丝已经熔断..你的电容器肯定过电流了..
查1)是否电压偏高
  2)是否有大的非线性负载(变频器/直流调速器/整流器)引起的谐波存在,引起电容器谐波电流放大..

这个分析是对的.

另:有电压无电流不放电是电容内部断线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