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大家step7在线调试S7300的问题

楼主(2007-09-03):
我是一个刚刚接触PLC的菜鸟,最近做一个项目的时候,用Step7的监视调试S7-300中的PLC程序,发现梯形图里面的输出变量可以修改,但是输入变量无法改变其值(就是在监视打开的情况下,右键点击梯形图上的变量改为0或1),程序是以前别人写好的,连线是直接用MPI电缆和PC连的。程序应该没有问题,手动控制按钮可以在监视情况下看到梯形图输入变量的变化(通断),可是就是不能在Step7上面控制,不知道为什么。小猫很菜,还请各位大虾多多指点~~~~~

楼主:
- -现在常开触点可以控制了,发现是因为我没勾cc属性,可是常闭触点还是无法控制,大家表笑我菜啊,我摸PLC还不到一个星期...

网友A:
您应该使用PLC强制来完成您的功能。

网友B:
程序中是不是在跑的时候,你要控制开关量输出的, 那样可能与程序的执行有冲突,使用强制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下面引用由yuanle在 2007-9-3 20:20:00 发表的内容:
您应该使用PLC强制来完成您的功能。
--------------------------------------------------------------------------------------------
请问强制完成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在RUN-P位置,打开强制变量表,输入要强制的变量,进行强制!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D:
在系统液晶显示器上面也可以强制,在诊断画面里面,可以强制梯形图中的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