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容器不放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07-09-03):
低压电容补偿柜在自动补偿运行2个月后,电容器通电后不放电,实现不了电容补偿的功能。
电容器本身也没有变形和其他现象。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请大虾指教!!!
急!!!!

网友A:
怎么知到它不放电,?

楼主:
在电容器端头上通电,电容器没有输出电流,断电后立刻测电容端头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B:
在电容器端头上通电,电容器没有输出电流,断电后立刻测电容端头没有电压输出
不知所云,小学语文不及格。

网友C:
不解
是不是电容坏了

网友D:
晕,补偿柜式的电容是运行于交流状态下的吧。你能保证你在断开电容的瞬间恰好是在交流电的某个方向上的最高点吗?一般电力电容只有做高压试验时才放电,高压试验是直流电。

楼主:
说的再多你也只是办公室中工程师,不懂得实际操作和应用。
自己亲手试试就知道了。(在电容器端头上通电,断电后立刻测电容端头应该有电压输出)

楼主:
瞎玩儿
谢谢你的观点。
我会继续学习。
就地无功电容补偿柜,我希望能有真正懂得人指导。
谢谢!

楼主:
电容器通电后是没有电流,电容器通电后有电压,已经更换了一次,不过没多久就又是这样了。给产品厂家讲,他们说应该是线路或操作有误造成的。
晕了! 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这个现象是电容断路了,可用指针式万用表的高阻档(*1K或*10K)测量,有电容充放电现象的电容是好的,没有则电容断路.

网友E:
你的回路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电抗器,有没有使用切换电容接触器,你的现象应该是电容器断路了,有些电容内部可能也有快熔

网友F:
你说的现象是电容器坏了已经没有容量了。总这样的现象可能是偕波造成的。

网友G:
谢谢 指点
设备回路中有断路器 电容切换接触器 热继电器 没有电抗器
偕波怎么能避免和消除,必须加电抗器吗?

网友H:
电容隔直通交,补偿电容通过的是交流,电容两极不会积累电荷,自然断电后两端之间不会有电压。没电压更何来电流。

网友H:
你的情况很有可能是电容断路!

网友I:
同意楼上的,有没有冲上电呢

网友A:
兄弟,电容坏了,补偿电容在通电瞬间有电流,电流超前电压90度,目的。。。不说了大家知道,在控制柜内有放电回路,停电后很快电荷就会被放完,如你想知道好坏楼上李工说的方法可以检测,另外可给他充电,接220V就可以了,没有放电回路的话断开电源测电压有220V左右就是好的,反 坏。不知说的对不,大家见笑了

楼主(2007-12-01):
主要是电容器才有两三个月就是样了
 是质量太差了吗
在别的地方 使用的同一产品没有出现次问题.

网友J:
质量问题

网友K:
电容坏了.如果柜内没有放电回路停电后电容一点电都没有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电容内的放电电阻是得一会才能放净的.我曾经被吓过一次:大概在十五六年前,我和一位老师傅去更换老式补偿柜内的600A交流接触器(老式的电容体积比现在的大许多,当时没有自动功率因数控制仪,三十多块电容组成一组,几乎占了当时十平米左右的电容室有半屋子),因为接触器线圈已经坏了有一两个月,我说放电,老师傅说那么长时间了不用了,我还是坚持放电,所以就由我操作他监护,我们直接用电线短路接触器的静锄头,一声脆响吓的我手中的电线都不知扔到了哪里.而且再后来老师傅再放另两相电时的响声还有过年时燃放的小红鞭那么响.至今想想还在后怕.

网友L(2008-03-21):
呵呵...是啊。一定要事先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