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含量的控制与检测

楼主(2007-09-03):
能源的节省是从燃烧过程中获得,仪器自动控制燃料与空气的比例, 使燃料在充分燃烧同时又避免了因过氧带走大量的热量以及产生COx、SOx、NOx排放,减少对空气的污染。由于这些有害气体与水混合后所产生的碳酸、 硫酸对锅炉管道设备的损害也得以控制。采用氧气分析仪一般可节省8-10%的能源。据澳洲电力局研究机构计算(我们可提供),每降低2%多余的氧气,可节省 1%-1.5% 的能源。例如,先进的50万千瓦机组,一般用煤量200吨/小时,如按每年运行7500小时(85%), 用煤量是1,500,000吨,按1.5%计算,每年可节省用煤量是22500吨/年,用户可计算,如果是8-10%能源节约的价值,投资仪器的资金会很快得到回报。氧化锆氧量分析仪(又称氧化锆氧分析仪、氧化锆分析仪、氧化锆氧量计、氧化锆氧量表),主要用于测量燃烧过程中烟气的含氧浓度,同样也适用于非燃烧气体氧浓度测量。在传感器内温度恒定的电化学电池(氧浓差电池,也简称锆头)产生一个毫伏电势,这个电势直接反应出烟气中含氧浓度值。

    氧传感器的关键部件是氧化锆,在氧化锆元件的内外两侧涂上多孔性铂电极制成氧浓度差电池。它位于传感器的顶端。为了使电池保持额定的工作温度,在传感器中设置了加热器。用氧分析仪内的温度控制器控制氧化锆温度恒定。2       系统组成

氧化锆氧量分析仪的构成是由氧传感器(又称氧探头、氧检测器)、氧分析仪(又称变送器、变送单元、转换器、分析仪)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电缆等组成。

2.1     氧传感器

    传感器装置由金属外壳、测量电池、加热器、热电偶、过滤元件以及电缆接线端子等组成。测量电池本体分为3层:铂(电极)─氧化锆(电解质)─铂(电极)。铂电极是多孔性的。烟道气体通过过滤器或校验气体通过传导管进入测量电池被测气体一侧,而另一侧为参比空气(含氧20.60%)。

    两种含氧浓度不同的气体作用在测量电池,便产生一个以对数为规律的电势(两侧的氧浓度差愈大, 电势信号愈大)。毫伏信号经氧分析仪转换成0—10mA或4-20mA标准电流。此电流由氧分析仪接线端子输出。

测量电池的工作温度设置为高于650℃的恒定温度, 为了保持工作温度恒定,用一支K型热电偶测量电池的工作温度,经氧分析仪内的温度控制器调节加热器的加热电压。

当测量烟气温度高于700℃时,传感器组成中省去加热器和测温热电偶。

2.2     氧分析仪

    为了使测量电池的工作温度达到700℃,氧分析仪接受传感器中的K型热电偶输出的温度mV信号,与微处理器预置温度(毫伏)相比较,从而控制电池温度。氧分析仪采用环境温度作为热电偶冷端比较点。

    氧分析仪对氧传感器输入的氧mV信号进行放大,然后将放大的电压信号经过 A/D转换器转换为数字信号。根据氧分析仪预先校准或者预置的氧传感器测量电池的特性曲线,微处理器将数字信号转变为相应的氧浓度值并显示在氧分析仪显示屏上,同时,将数字信号转变为线性标准模拟电流信号0—10mA或4-20 mA输出。

氧分析仪在运行中连续不断地进行系统自检,而通过电缆对传感器进行温度控制、过热保护和故障监督。若有故障出现,在分析仪仪显示屏上显示出故障。
 现在电力,钢铁,石化等领域大都采用外国的氧化锆分析仪。

网友A:
正需要,谢谢楼住的无私风险

网友B:
题目太大了……
还不如说是氧化锆的解析与介绍呢。

楼主(2007-11-01):
谢谢楼上提的意见。

网友C:
锅炉燃烧自寻优控制装置(系统)的优点

1.  燃烧控制不需要氧化锆传感器

   传统的燃烧控制方法均采用炉膛出口处安装氧化锆传感器测量烟气中的含氧量来实现风煤比的控制,以获得最佳燃烧。但氧化锆价格昂贵(国产的需5000元左右,进口一支几万元),易于烧坏,需经常更换(属消耗品,大部分锅炉甚至取消氧化锆),不但造成运行成本增加,而且控制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差。采用“燃烧风/煤比自寻优控制”方法控制风煤比,不需要氧化锆传感器,确保燃烧处于最佳状态,不但降低了运行成本,而且大大提高了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2.  节能效果显著、改善环保条件
   采用“燃烧风/煤比自寻优控制”方法,使煤在炉内燃烧处于最佳工作点(也就是风煤比为最佳),不但能减少机械与化学不完全燃烧损失,而且也减少了排烟损失,比人工司炉热效率提高1-3%,节约煤5%-8%,有利于节能增效;由于燃烧处于最佳风煤比,煤在炉内实现完全燃烧,大大减少了烟囱排烟中的含碳量,减少了烟囱冒出黑烟对大气和周围环境的烟尘污染。解决了当前锅炉使用单位日益迫切的环保压力问题。
详见
http://www.autoyx.com/icpower/xy1.htm

楼主(2008-02-21):
谢谢各位的支持!元宵节快乐!

网友D:
让天燃气充分燃饶,既节约资源也保证安全.

网友E:
还应该把它如何测量出氧含量(即如何把氧含量转成MV信号的原理介绍下)
这个我们更想知道

网友F(2008-05-13):
学习了,还应该把它如何测量出氧含量(即如何把氧含量转成MV信号的原理介绍下)

网友G(2008-11-28):
恭喜发财!。。。。。。也不早点拿出来。。。。。。。。。。。。。

网友H:
80年代的产品吧,不太好用。氧化锆探头有衰解且特怕污染,漂移大、维护量相当大。介绍些高端产品吧。

网友I(2008-12-30):
哪位老兄能帮我解决一道题:

造纸业中经常需要测量纸张的白度以提高产品质量,试设计一个自动检测纸张白度的测量仪,要求:

       (1)画出传感器大光路图

       (2)画出转换电路简图

       (3)简要说明其工作原理

拜托了高人们

网友J(2009-04-27):
氧化锆管是由氧化锆材料掺以一定量的氧化钇或氧化钙经高温烧结后形成的稳定的氧化锆陶瓷烧结体。由于它的立方晶格中含有氧离子空穴,因此在高温下它是良好的氧离子导体。因其这一特性,在一定高温下,当锆管两边的氧含量不同时,它便是一个典型的氧浓差电池,在此电池中,空气是参比气,它与烟气分别位于内外电极。在实际的氧探头中,空气流经外电极,烟气流经内电极,当烟气氧含量P小于空气氧含量P0(20.6%O2)时,空气中的氧分子从外电极上夺取4个电子形成2个氧离子,发生如下电极反应:
O(P0)+4e-→2O-2
氧离子在氧化锆管中迅速迁移到烟气边,在内电极上发生相反的电极反应:
2O-2 →O(P0)+4e-
由于氧浓差导致氧离子从空气边迁移到烟气边,因而产生的电势又导致氧
离子从烟气边反向迁移到空气边,当这两种迁移达到平衡后,便在两电极间产生一个与氧浓差有关的电势信号E,该电势信号符合"能斯特"方程:
E=(RT/4F)Ln(P0 /P) (1)
式中R、F分别是气体常数和法拉第常数,T是锆管绝对温度(K), P0是空气氧含量(20.6%O2), P 是烟气含量。由(1) 式可见,在一定的高温条件下(一般)600℃),一定的烟气氧含量便会有一对应的电势输出,在理想状态下,其电势值在高温区域内对应氧含量 见附表 。

在理想状态下,当被测烟气与参比气浓度一样时, 其输出电势E值为 0 mV, 但在实际应用中,锆管实际条件和现场情况均不是理想状态。 故事实上的锆管是偏离此值的。实际上,一定氧含量锆管输出的电势为理论值和本底电势的和,我们称为无浓差条件下锆管输出的电势值为本底电势或称为零位电势, 此值的大小又在不同温度下呈不同的值, 并且随锆管使用期延长而变化。 因此, 如不对此情况处理,会严重影响整套测氧仪的准确和探头寿命。鉴于此,ZrO2系列氧分析仪采取了"双参数校正法",对探头本底电势作特殊处理,弥补了锆管的离散性缺陷,延长了探头的使用寿命。
电话:13917911668

网友K(2010-08-23):
关键要看仪表的寿命及精度,我厂的6台氧化锆的使用寿命没有一台超过一年半的,很浪费金钱。

网友L:
太片面,你含氧量控制住了,是否能保证完全燃烧?烟气温度你控制得住吗?而且氧化锆很容易中毒加上又死贵所以实用价值不大。

燃烧控制是一个综合繁杂的调控系统,根本不是那么简单滴。

网友M(2010-11-01):
一般一年也就可以了,又不是进口的价格。再说我公司的氧化锆没有使用单位在质保期内投诉过我们。

网友M(2011-05-09):
一般能用一年半载的就不错了,物有所值

网友N(2013-05-15):
基本的东西,楼主再传点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