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截止阀与调节阀的选用

楼主(2007-09-03):
温度350度,压力18MPA,介质为导热油,法兰连接

楼主:
希望大家帮忙啊

网友A:
把参数写全了,找个厂家问一下不就完了

楼主:
请问有哪些价格适中,质量可靠的厂家呢?

网友B:
这个要求不是什么好高的,只不过是根据用户的需要来选,你需要什么样的阀才能适用于你的系统最重要,跟你的参数没得关系。在你定了阀之后才应该考虑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