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控制求助

楼主(2007-09-03):
先有个加热管(AC24V,100W),需要对起加热的温度进行简单控制,越便宜的方法越好,100元能搞定就好,但不知道怎么搞.(像台灯亮度的控制,吊扇转速控制,不知原理是否相同)

网友A:
国产温控表

网友B:
那个价钱很难办

网友C:
如果是调温可用可控硅,焊塑枪的调温电路,和调光台灯差不多
要自动控制就要用温控仪了,也就百元左右

网友D:
饮水机的加热方式是否可以考虑
价格更低

楼主:
就是开环控制就可以,不需要温度反馈

网友E:
温度控制是否要可调

网友F:
参考电火锅的方法

楼主:
用个调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