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没人会?

楼主(2007-09-03):
  我刚刚学习wincc,我现在想用vb脚本实现点击 A窗口中的按钮 打开窗口B 的这样一个小功能.我在网上居然没有找到阐述怎样做的资源,该怎么做呢?拜托各位帮帮忙吧 !

网友A:
这种功能连脚本都不需要。

楼主:
我知道不需要脚本也能实现这个功能,但是如果这个可以打开下一个窗口的事件 是在 验证身份后实现的呢,那就不能使用你说的方法了.
我要做的是用一个登陆窗体,只有在输入正确的口令和密码时才能进入下一个窗口,也就是我所说的B 窗口.否者不能进入.这个判断控制需要用脚本写,并调用数据库里的数据.这些我都弄完了.惟独在判断用户密码正确时不能用VB脚本语言 打开下一个窗口.C 脚本到是有这样的函数.只可惜C 脚本无法操作数据库. 我很为难!

网友A:
您的C脚本不能访问数据库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C脚本从5.1开始就注定可以对数据库进行操作,而大多数用户的C语言应用能力也限制了C脚本的使用,因此西门子才推出了一个不成熟的VBS来凑活。

网友B:
像上上楼说的作个密码登陆框所连接的脚本如何写的,学习一下!

网友C:
一个用窗体大小 做的 密码
#include "apdefap.h"
 long _mai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

int pa;         //定义变量
int pb;        //定义变量
int pn;        //定义变量
pa=GetTagFloat("order"); //返回类型:float

if (pa==555)   //密码
{pn=SetTagBit("LB24",1); //返回类型:BOOL
}
else
{pn=SetTagBit("LB24",0); //返回类型:BOOL
}

//返回类型:BOOL

if (GetTagBit("LB23")==0)
{
pn=SetTagBit("LB24",0);
SetTagFloat("order",0); //返回类型:BOOL
pa=0; //返回类型:BOOL
}

return 1024 ;

楼主:
    上面的大哥,我是想解决问题,如何能让我用VBS转换窗体,我们不要理论C 可不可以操作数据库了,莫非你想让我用C 脚本来做吗,那C脚本如何操作数据库你会吗, 或有什么资料给我推荐一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