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短路保护

楼主(2007-09-03):
小弟做了几个工程,都遇到了负载短路,造成开关电源短路的问题,由于负载较多,查起来很不方便,还曾经烧了个朝阳的,现在基本用Sitop了;
考虑用熔断器,但这东西坏了,在现场弄也不方便,想用空开,但担心空开不可靠,毕竟不如熔断器可靠,哪为朋友在实际工程中用过更好的方法,既保护了电源,又能快速查出短路的负载。

网友A:
一般一个开关电源带很多负载,可以分区分机柜增加空气开关,这么不断可以防止负载短路,而且可以部分停电检修或查找故障,其实空开的可靠性是很高,就象你说的熔断器检修不方便,一般只有在交流电机采用熔断器,好像没有看到在开关电源后面使用熔断器的,我看了很多设计院的图纸,没有这么设计的,都是采用空气开关。

网友B:
用端子排熔断器2A的,现场比较乱,我正在整改.采用空气开关因负载电流小,不好选,选大了,短路的负载直接顶出线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