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关于两台SLC-500通信问题

楼主(2007-09-03):
各位大侠,小弟有个改造项目用到两台SLC-500进行通信,用的是DH-485的那个模块,但小弟不清楚他们是怎么通信的?如果A想读到B中N7区的数据时,应该怎么做?您的帮助,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你使用的CPU型号,看MSG指令

楼主:
CPU是532E的

网友B:
下面引用由lzk9924在 2007-9-3 21:54:00 发表的内容:
你使用的CPU型号,看MSG指令
--------------------------------------------------------------------------------------------
同意

网友C(2007-10-26):
用DH+ 用 MSG指令!

网友D:
可以使用MSG指令

网友E:
532的处理器DH485是Com1,用MSG参考指令集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