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一些模拟量处理的问题

楼主(2007-09-03):
各位:小鱼熬酱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选用模拟量模块SM 331-7PF01-0AB0 (PT100)和SM 331-7PF10-0AB0 (热偶)时,采集进来的信号要转换成real型然后还要除以10呢??
很不明白为什么会除以10,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内部协约规定

网友B:
采集进来的值是整形,它和实际值有转换关系,如果是热电阻或热电偶,就要除以10;如果采集的是4--20mA信号,要梢多几步运算。

网友C:
内部协约规定,除以10或100就可以得到实际的温度值

网友D:
这是内部的约定

网友E:
因为模块的分辨率为0.1摄氏度,并不是所有的都需要除以10,当模块分辨率为0.01的时候您就应该除以100了哦。至于为什么要转换为Real型,那是为了保证精度,否则小数点后就没有了哦,最小精度就是1度了哦。

网友F:
这是内部规定,不只一种系统是这样规定的,在300PLC中,模拟量输入如果使用单极性的话,他的整数形式数值范围是0~27648,因这种型号扩展模块温度传感器测定的最高温度也是在2000多度,为保证精度,将其除以10,在最高温度2000多度时还能保留一位小数点,一般在这么高的温度下这种精度够用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又学到了知识,谢谢大家啊!有问题还得请大家帮忙啊!呵呵,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