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rcologix1200与1784-PKTx的DH-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7-09-03):
 mircologix1200通讯口上加了块1761-net-AIC+,和1784-PKTx进行DH-485连接。硬件连接为:micrologix1200和AIC之间加了根AM00。AIC+和通讯卡的DH-485端子的 2~5端子,一对一连接,1、2端子短接,5、6端子中间加了120欧姆终端电阻。RSlinx里面组态了通讯卡的DH485的Driver,RSlogix500里组态了micrologix1200的channel0为DH-485,2者的通讯速率都为19200。RSWHO可以检测到卡,但是micrologix1200读不到。AIC+电源灯亮,通讯灯不停闪烁,1200的通讯灯不亮。不知道我的软硬件设置是否有错,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我使用过1761-NET-ENI,是串口转以太网,需要一个组态工具软件来Map IP地址与PLC的对应关系;我想DH485转换1761-net-AIC+也可能需要,到AB的网站找找,

笔名,若此

网友(2008-10-22):
后来你是怎么弄好的,我的logix1500& 1761-net-AIC+,连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