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研华PCI1710L卡中的EnableEvent.vi函数

楼主(2007-09-03):
在研华自带的例程中,运行AD_DMA这个程序,出现错误为EnableEvent.vi : Function not supported
EventCount设置的值为512(默认值),改变此值对程序有什么影响呢?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PCI-1710卡只支持软件触发方式和中断方式采集.PCI-1712/1714/1716支持DMA方式

网友B:
AB 菜鸟和你们知道如何将PCI-1710卡的缓冲区中的数据放到VB工程的图片框中显示,请给代码,谢谢!![/b]

网友B:
 AB 菜鸟和baizhijin[/b]你们知道如何将PCI-1710卡的缓冲区中的数据放到VB工程的图片框中显示,请给代码,谢谢!![/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