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测电流发现的问题

楼主(2007-09-03):
我这两天维修一台机器碰到的:有一个电路,DC12V电源进入到一块线路板然后引出同样的DC12V电,加到一个可变电阻上,里面再串一个变阻器(调压开关?不去细说这个了),可变电阻200Ω左右,变阻器0~3000Ω左右(万用表量的),之前测电阻,通电后的电压什么的都有。
问题出来了:把万用表一串进去,电压马上就变了(用第二块表测时发现电压变了),然后电流显示9.8mA,不管我怎么调那个变阻器,电流都不变,同样的共20条线路,都是一个现象,请问,哪位知道为什么啊?
我对线路板不懂,所以也说不出什么里面的东西二极管、电阻、三极管什么,也看不懂,真心求教高人解答,谢谢了!

网友A:
你不懂只要没坏就不要管它吗,你说又说不清楚谁知道你怎么测的呀

楼主:
可是要求我这个电路的电流是可调的啊,有要求多少安培的。测就是把万用表串接到电路中啊!将原有电路断开,没什么问题吧。今天晚上了,不行的话,我明天画个简易图。

网友B:
没看明白

网友C(2010-08-05):
我怀疑你万用表的红表笔插的位置错了,你量电流红表笔是要换那个mA电流的插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