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电机推力的计算关系

楼主(2007-09-03):
我想知道的是直线电机的推力和次级板的材料,次级板与初级板之间的气隙,电压和频率之间的关系!!

如能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A:
    您的问题实在是专业,应属于直线电机的电磁设计问题,就目前而言,上述关系恐怕还没有简单的解析表达公式,目前的电机设计要么是根据经验推算,要么是用有限元方法计算。
    定性的讲,直线电机的推力和次级板的材料的关系取决于永磁体的磁能积、矫顽力等性能以及软铁地板的导磁率;直线电机的推力与次级板和初级板之间气隙通常呈非线性的反比关系;直线电机的电压频率关系应该是反电势系数的设计结果,反电势基本上正比于动子和定子间的相对速度。

    不知上述回答是否有助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