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 V5.4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7-09-03):
我在安装S7 v5.4的时候,开始很正常,安装到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的时候,安装到一半就停止安装,提示以后再安装,不知道什么原因,以前安装过好用,现在没办法用了,有哪位大侠帮小弟一把,谢谢

网友A:
西门子的软件对系统要求很高,找一台新机器装试一试,再把控制面板里面的区域选项中的语言改称英文试一试,如果在不行,用2000+SP4 试一试,消息队列要装上!